求助,希沃MT23 PC模块待机电流0.003-0.006

楼主(2025-07-08):
才开始接触维修主板,算是小白
希沃MT23的主板,最开始的故障是19V的电路那里一个电容短路更换后不短路了但是待机电流只有0.006,待机没有3、5V,这2个芯片换过还是一样,

后面不知道改怎么维修了,有没有指导一下

网友:
没待机好修啊。检查芯片的供电。开启啊以及LDO

网友:
先放电试试。会自动化保护的。信号开启那个分压电阻会腐蚀

网友:
你先看VIN到了公共点没。

网友:
小马扎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