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7591--板号NBL_N15_MB A00开机进系统转圈卡死--意外修复!!

楼主(2025-07-08):
1、戴尔7591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在转圈处卡死,偶尔报蓝屏。

2、戴尔自诊断测试提示报错,排除BIOS、内存、硬盘、接口板,甚至于换CPU故障依旧。

3、CPU都投进去了,不甘心放弃。

4、如上图,死机时就一阵乱摸、结果摸到U2800时严重发烫。那么是不是这个TYPEC接口芯片故障造成卡死?

5、只有搏一搏了,断开U2800的3.3V供电L2901。

6、真的奇迹出现了,顺利进入PE,那进系统肯定也没有问题了。

总结一下:这款笔记本论坛有这个卡死通病,大家遇到可以参考。这颗U2800发烫变质应该与充电电感PL6901有关。电池充电时电感严重发热,可能造成旁边的U2800虚焊或损坏。U2800这个芯片就是个TYPE-C的接口芯片,一般用不上,所以干脆就断开供电让系统找不到有这个接口设备--顺利进系统。

小小菜鸟, + 5

网友:
PL6901就在U2800旁边,长期高温造成U2800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可以举一反三,可以借鉴。

网友:
dell的type-y 芯片很多通病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分享的通病经验。

网友:
还好没有去动桥,不然又要走一个大弯路。换下来的CPU只有下次派上用场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A:
看样子热成像必须入手了   兄弟们你们都安排上了吗    我还没有入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1

网友B:
我昨天才修了一个这个机器,问题是只要插充电器就蓝屏,有时候用电池也蓝,感觉像是CPU问题直接报价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才修了一个这个机器,问题是只要插充电器就蓝屏,有时候用电池也蓝,感觉像是CPU问题直接报价CPU了

断L2901试一下

网友B:
刚还给客户,你就发帖了,唉,我收到机器还专门在论坛搜了一遍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热成像必须入手了   兄弟们你们都安排上了吗    我还没有入手

我也是一直想买,但是热成像真的好贵。兄弟们,有没有性价比高的热成像仪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热成像必须入手了   兄弟们你们都安排上了吗    我还没有入手

我捡漏一个福禄克的VT02,但目前没地用

网友:
真没修到,以后注意,多谢很好的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热成像,这么先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还给客户,你就发帖了,唉,我收到机器还专门在论坛搜了一遍

再联系一下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热成像必须入手了 兄弟们你们都安排上了吗 我还没有入手
热成像还真是个好东西,不过真正使用的时间还是不多,至今还不打算入手。

网友:
这个TYPC 芯片坏的以前在同方机器上碰到过,热层像照得80多度,直接卡死,有热成像就简单,没有就难说了

网友:
看来TYPE-C 芯片引起的故障还真不少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收藏乐

网友:
这真是容易误判,连cpu都干啦。

网友:
断L2901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