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小新打印机m7268w进纸卡纸故障 -

楼主(2025-07-08):
联想小新打印机 m7208 m7268w多台机器 存在一次进多张纸故障

换分页器无效
求助   求助   那位大神支个招  .....

网友A:
是不是电磁离合器

网友B:
一次多张  还是多次进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次多张  还是多次进纸

一次多张   换搓纸轮  分页器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磁离合器

我再查一下    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次多张   换搓纸轮  分页器 还是一样

一整叠进去?  纸盒换了吗

网友:
离合器可能性大

网友:
是不是纸静电大呢

网友:
把分页器下面的弹簧拉一拉,有可能弹簧压力小了,或着换一个弹簧。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纸张质量不好,或纸张受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整叠进去?  纸盒换了吗

是   有时候是两张 有时候是多张

网友(2025-11-19):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纸张质量不好,或纸张受潮了

换质量好的纸     效果会好很多     但偶尔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