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25-07-08):
Thinkpad T14 Gen 1 版号NM-C931 开机0.13掉电,待机3 5V有,VCC1.05V_SUS有,其它电压都没有,量到内存供电芯片15脚EN2的时候电流就上来了。后面都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A:
你换个哪个零件呢、稳压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哪个零件呢、稳压管么?

没有换芯片量到内存供电芯片开启脚的时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