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打印机通病怎么解决?

楼主(2025-07-09):
爱普生L3118,正常关机之后几个小时再按开机键就不开机,然后重新拔电才能开,这个毛病能不能彻底解决?
不开机
通病
打印机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7-9 08:36 审核通过

网友:
怎么重新拔电???

网友:
刷固件吧 应该是设置了定时开关机重新刷好使的固件试试

网友:
目前没有发现好办法,好多机器都这样…….

网友:
换电源组件

网友:
没办法,放静电就能开机,
垃圾机器就这样

网友(2025-08-14):
换两个三极管就搞定

网友:
会不会是间谍机,断电后上电上传资料,也许是我多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