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板载内存后4G 变8G

楼主(2025-07-09):
机器型号:联想 340C
机器故障:机器加电不亮!经测试发现板载内存短路。屏蔽内存后加内存能亮机,测试几天没问题。
顾客要求:要求更换板载内存,风险已告知客户已同意。
维修过程; 拆除板载内存后,测试组织正常了 ,订颗粒等。。。。。。几天后到货 ,处理后跟换全部颗粒后 刷新BIOS  .测试亮机。测试几天无问题客户取走。
机器返修:取走几天后 ,客户反应更换的是4G内存 做了一遍系统后 内存识别成8G。鲁大师测试也是8G  BIOS 里面认8G  .无语,联系卖家卖家告诉发的是4G粒
和客户沟通后 ,同意延迟长保修。
有知道原因的吗?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颗粒型号  不一样 要改 内存识别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颗粒型号  不一样 要改 内存识别电阻

现在能用就是识别的不对 。好的我找图纸看一下

网友:
不是买一样型号的嘛?

网友B:
4G变8G客户应该高兴啊,不会买到打磨的芯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G变8G客户应该高兴啊,不会买到打磨的芯片了吧

反正已经用了几个月 了 没什么问题 一直显示8G  就是纠结原系统的时候换完4G 做系统后变成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