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ROG G752VY维修问题

楼主(2025-07-09):
机器原始故障是桥短路,拆了桥之后都不短了,型号是SR2CE,6代的桥,在淘宝买了个包上机的同型号桥,刷了论坛其他大哥发的BIOS,装上去插电自动上电到0.6,不出CPU供电,查到SVID没有波形,以为桥没干好,拆了又装一遍,故障一样,这是什么情况呢,原机故障就桥短路不可能把cpu干坏了吧

网友:
PLTRST#有没有?

网友:
找到问题了,桥发给H_CPUPWRGD的信号只有0.5V,我把中间连接的0欧电阻取下来测到桥一端对地OL,桥空焊了。。。

网友:
再换一个桥

网友:
大佬们修好了,原机桥是SR2CE,我看论坛有个大佬说这个机器要换SR2C4才行,我买了个新的SR2C4,装上去就亮机了,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