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来师傅帮我一下

楼主(2025-07-09):
最初的故障是待机电流只有0.006,测量RT8239B芯片处的11脚有18V的电压,没有待机3V 5V,其他脚也无电压,2R2i两个一大一小的电感应该一个是3V一个5V,此时11脚对地不短路,后来把芯片拆下,11脚就对地短路了,再把芯片装上去也是对地短路,后来找了个一样的芯片也是一样,师傅们帮我看一下呢,还有个M3003S的8脚MOS管拆了还没装上去,红框左上方处,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哪里有问题,还是我哪里出错了,电路图啥的我也看不太懂没啥基础

网友:
你完了!一开始没短路是不是?然后你一顿拆然后就短路了?11路VIN明显是主供电!你看电池供电干嘛?已经短路,换任何芯片进去都可能烧掉,或者继续短路!你不应该再换芯片了!应该把短路先修好! 可以用烧鸡大法烧烧主供电VIN!加大电流,坏零件会发烫!等修好短路,再换芯片!你应该去培训下在出手的!光逛逛论坛怎么可能给你学会?想太多了!修主板他是有硬性规则的!短路的话,短路要先修!

网友:
M3003S的8脚MOS应该是开关管!负责通断的!你拆了!后面能有电才怪呢!没5V3V那叫没待机了!应该先修待机!主供电VIN有通电!并且到芯片!我们再看3V5V为何没出来!说这么多没用!你修错方向了!没基础乱拆,故障只会越来越多!你再多拆几个配件,这主板就废了!建议你还是去培训一下吧

网友:
15路和14路分别是3.3V 和 5V 输出!6路为PGOOD 是好信号!  一开始就应该查这三个!测试好信号PGOOD发出去没有!11路VIN为芯片主供电!这个更重要!VIN如果有24V,那基本主供电是没问题,主供电就不用看了!接下来看3.3V和5V 还有PGOOD好信号!这三个有没有发出!如果都没有,看看其他引脚的定义是否有电压,如果其他脚都没问题了!才考虑换这个芯片!而不是一路拆到M3003S的8脚MOS,疯狂拆下去!起码要测试个几遍才能确定拆这个芯片,现在拆出来短路,那必须先修好短路!

网友A:
还有,你说了句其他引脚无电压,然后你就直接拆芯片了?实际操作是要其他都要有电压!其他脚的电压都有!且都是正常的!主供电也有24V,唯独不出3.3V和5V,这时候你才能拆换芯片!!! 而不是其他无电压,你就直接把芯片干了!24V没有,你就干掉芯片,24V没有你就该把24V修出来!其他脚无电压这就更怪了!其他脚的线路也要查了!必须要搞到有电压!懂得这个思路不?不是你想的那样,没电压我就直接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说了句其他引脚无电压,然后你就直接拆芯片了?实际操作是要其他都要有电压!其他脚的电压都有!且 ...

兄弟你这认真的吗 公共点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说了句其他引脚无电压,然后你就直接拆芯片了?实际操作是要其他都要有电压!其他脚的电压都有!且 ...

公共点是19V,目前短路已经修好,PQ20和PQ21 MOS短路,RT8239B芯片之前被我不小心弄丢了,订的货还没到,订回来在上去看一下

网友:
你取掉控制芯片,没取上管就通电大概率要烧3.3和5v后级各芯片,或桥

网友:
拆芯片不能上电哟

网友:
这是MT23  还是MT31   芯片确定焊好  然后测芯片。。供电  LDO  EN  把这几个脚电压测好发上来

网友:
或者 可以发来帮你维修  我这边专修希沃  这种问题百分之百修复

网友:
搬个小马扎坐观中

网友:
pq20 pq21变短路了,那应该是通电了。这种的上下管都要换。后级也要看有没有短。最好还原原故障,查11 14 1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是19V,目前短路已经修好,PQ20和PQ21 MOS短路,RT8239B芯片之前被我不小心弄丢了,订的货还没到, ...

有点象我的风格!修东西总要丢点东西!上回修一个全自动洗衣机,把下面的大螺丝放在门口让人捡走
了!最后只好专门从网上买了一袋那种螺丝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