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联想T430主板奇怪的症状

楼主(2025-07-09):
联想 Thinkpad T430独显的,板号NZM4H-7的,在关机状态下要单独用电池才能启动,启动后单独电池工作正常,启动后适配器上电工作也正常(即使拔掉电池工作也正常),启动后无论有哪种电源在软起动都可以,但只要关机了就必须关掉适配器电源和拔掉电池再单独把电池插上才能启动,这种奇怪的症状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急求助迅维网上维修大师,先谢了!

网友A:
小白提供思路:
  纽扣电池应该放电试过了,这种情况不知道和BIOS有没有关系,要不行热成像先扫一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提供思路:
  纽扣电池应该放电试过了,这种情况不知道和BIOS有没有关系,要不行热成像先扫一遍看看。

多谢指导,纽扣电池拔插放电很多次了,BIOS也刷过多种了,能点亮的都依旧,热成像现在没条件(是怀疑有过热?),不论冷热都是一个样子,单适配器上电3V5V都没有(但3V5V的工作条件都对的EN都有3.3V,但PGOOD1和PGOOD2输出都是0V)

网友B:
检测电源管理芯片(PMIC)工作状态
重点测量关机状态下 PMIC 的适配器检测信号(如 ACIN)和电池供电控制信号,确认是否因信号异常导致电池启动被屏蔽。
若 PMIC 周边电容、电阻存在漏电或阻值偏移,可能影响信号逻辑,需逐一排查。
排查适配器检测电路
测量适配器接口的 DC-IN 电压是否稳定,检测电阻(如分压电阻)是否变质,确保 ACIN 信号在关机时正确反映适配器接入状态。
若 ACIN 信号在关机时始终为高电平(误判适配器接入),可能导致电池无法启动,需修复该信号路径。
检查 EC 及周边电路
观察 EC 芯片是否有虚焊或发热迹象,可尝试重新焊接 EC 或更换同型号芯片(需确保固件匹配)。
若 EC 的电源管理控制引脚(如电池启动使能信号)在关机时异常拉低,可能导致电池无法触发启动。
清洁与补焊接口电路
用酒精清洁电池接口和适配器接口,排除氧化或灰尘导致的接触不良;对接口焊点进行补焊,修复可能的虚焊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源管理芯片(PMIC)工作状态
重点测量关机状态下 PMIC 的适配器检测信号(如 ACIN)和电池供电控制 ...

感谢老师指导!

单独用电池启动后接入适配器,电池图标上立即显示交流插头并充电状态,拔掉交流电则图标立即变为电池图标,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信号检测没问题?

这块主板的毛病是只能单独用电池供电才能启动,单独用适配器供电不能启动,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供电也不能启动,没有确切的怀疑不敢乱动芯片,怕越弄问题越多

网友B:
你这个说明系统能实时识别适配器的接入与断开,且充电状态反馈正常,信号检测电路大概率无问题。单独用适配器无法启动有可能是适配器的 DC-IN 电压传输有问题,电池与适配器的供电同时不能启动大概率是PMIC的问题,也有可能是EC 这边没有给 PMIC 发送适配器供电的允许信号,导致 PMIC 不输出 3V/5V 等待机电压。自然损坏的电脑不应该有这么多复杂故障,不动芯片就只能查PMIC的各信号以及周围的电阻电容MOS管了,有条件直接换EC和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明系统能实时识别适配器的接入与断开,且充电状态反馈正常,信号检测电路大概率无问题。单独用适配 ...

关键是单独用电池启动完了,无论哪种供电方式(单独电池,单独适配器,适配器电池同时)主板都正常工作了,再软启动也都没问题,如果关机后再启动又回到老样子的毛病状态,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也找不到检查的方向,把这块板子当废品处理掉很省心,只是这种症状令人纳闷,心里不服气又没有查出问题的本事,抓狂

网友:
用直流电源通过适配器输入接口接入,20V不能启动,电压降到15V就可以启动了,这是什么鬼?

网友:
用直流电源通过适配器的接口输入(找了根废弃的大圆口线),20V电压不能启动,降到16V还是不能启动,降到15V可以启动了,什么鬼?

网友:
在按开机键之前只要适配器接口给主板的电压发生过大于16V就不能启动,要先把电压调到15.5V以下再插上直流供电插头才能启动(电池装上没装上一样),怀疑是否为电压检测判断为过压,但测充电管理及待机管理相关分压电阻阻值都正常,真是无语了

网友C:
楼主真富,发两次贴    在本站里搜索:联想Y7000-1060适配器电源不触发,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看那个检修思路可不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富,发两次贴    在本站里搜索:联想Y7000-1060适配器电源不触发,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看那个检修思 ...

,帅哥眼力真好,两个板块的帖子都被你看到了还都回复了,感谢感谢!一直找不到板子问题并在悬赏里再次发帖是有点急了

网友:
检测信号怀疑是3V5V主控TPS51220A的问题,淘宝上买了,抽时间换上立刻正常了(原来的奇葩症状难道是这芯片的亚健康状态?),在此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