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275 20角EN 无电压

楼主:
神舟电脑,6-71-N85J0-D02,待机有3.3V,能触发,触发后没有5V,TPS51275 ,19V供电有,VERG3 VERG5 也有电压,20角没有电压,查到Q41的第五角没有电压,这是哪的问题? 小白一个,求教大家

网友:
照片补上。。。

网友A:
来自EC,DD_ON必须要有,5V不出来可以拆了Q41,DD_ON去到那就拆那心片了,是不是拉低了

这台电脑接手时,南桥短路了,换过南桥后能触发但几秒掉电,一直没有5V出来。现在又在神舟料板上拆个IO换上,能触发,电流到0.059 ,有5V出来但只有3秒的时间又没了,电流回到0.039. 5V也没烧出来,现在没头绪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能触发,说明EC工作条件正常,神舟的机器,查EN前面的复合管吧

网友:
是不是那个8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自EC,DD_ON必须要有,5V不出来可以拆了Q41,DD_ON去到那就拆那心片了,是不是拉低了

这台电脑接手时,南桥短路了,换过南桥后能触发但几秒掉电,一直没有5V出来。现在又在神舟料板上拆个IO换上,能触发,电流到0.059 ,有5V出来但只有3秒的时间又没了,电流回到0.039.  5V也没烧出来,现在没头绪了

网友B:
一眼通病,10K电阻腐蚀

哪一个电阻?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眼通病,10K电阻腐蚀

哪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