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4100EAR板号UX482EGR 通病定0.06 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2025-07-09):
故障现象:通电自动加电,电流定住0.06  热成像显示CPU南桥部位微热
众所周知 这是这个板子的通病  +12VS不正常  我研究了一下 出了一个终极解决方案  至少能为大家节省一小时的时间  废话不多说  下面开始维修过程
看到一个帖子说摘掉PR8804然后短接PSL8802和PSL8709  果然可以触发并进系统  所有功能正常  本以为轻松秒杀就没继续研究  交付机器了

但是第二天返修  故障现象是能亮机  卡logo进不去系统  那个帖子虾扯蛋  这是条弯路不可走   于是继续查找问题  测量到PSL8706这个点 本应该是14V  被拉低到4V左右 这明显不正常

接着顺着+12VS找  发现拆掉PQ8807上的D62之后 PSL8706上的14V回来了  开机进系统发现无声 更换D62后PSL8706上又被拉到了4V  证明更换D62是不行的  拆掉也是不行的  这也是条弯路  咱自己的电脑没声都接受不了  别说客户了

继续查找+12VS  找到三个管子  分别是Q2806  Q2809  Q2811  按照顺序挨个拆   当我拆到Q2809时  14V回来了   这个时候还要排查是不是板层的问题  于是看Q2806和Q2809两个管子型号一样的   把Q2806的管子挪到Q2809的位置  14V依然在  把原来Q2809的管子装回Q2806的位置  又被拉到了4V  至此完全排除板层问题  确定原Q2809的那个破管子坏了   更换一个  14V回来  进系统后所有功能正常

不要忘了之前还有一坨锡短接着呢  既然出厂设计不短接  我们也找到问题了  咱就直接拖掉   拖掉后不触发 因为之前有个PR8804被摘下去了  摘下来的电阻早就不知去向   图纸一查  是个100K的电阻  找个补回去之后  一切恢复正常

看了大家的帖子  遇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有人摘电阻  有人摘D62  五花八门的  但是冷静下来分析一下  无非就是Q2806 Q2809 Q2811这三个的问题   我这台是Q2809  总之大家就逮住这三个不放  99.99%可以解决问题  没有图纸的同行  位置我都圈出来了    不会测量的话  就无脑换三个   不知道上哪找件或者不会焊接的话  就直接改行吧   还有亮机进系统不代表解决问题了  各位不要乱发帖把别人带偏  也不要藏着掖着在那显摆  浪费别人时间

 会员520978100鑫豆2026-4-14 12:45
 会员92827100鑫豆2026-3-31 09:59
 会员1494069100鑫豆2026-3-31 09:38
 会员160100鑫豆2026-2-9 09:28
 会员8473100鑫豆2025-11-27 12:16

网友:
非常好的分享

网友:
发明这个问题 真是个天才 学习了

网友:
这个贴的含金量够大了,楼主也辛苦了,把故障的来龙去脉已经研究得透透的,也找到元凶,完美

网友:
值得为你加分

网友A:
点位未找到D62这个二极管

网友(点评):
PQ8807上的管 丝印是D62

网友:
太6了这么新机器都研究研究明明白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未找到D62这个二极管

PQ8807上的管  丝印是D62

网友:
大佬,你的万用表用的怎么样?热成像仪用的什么品牌的?大概什么价位?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点评):
万用表不够精准 凑合用着 热成像自动拍照功能关不掉 照一照就自动卡住很搞心态 也是凑合用

网友:
楼主愿意分享值得点赞

网友:
分析的很好  这是治本的方法  随便改个电路不可取

网友:
厉害啊,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一级棒 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是客户 插TYPEC  把CPU弄烧了  最后换了一块主板

网友:
楼主有钻研精神,是搞维修的人才。

网友:
太高了,不搞心态,非常棒,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
我根据图纸把楼主的思路理清一下,让大家彻底搞明白原理。

看到一个帖子说摘掉PR8804然后短接PSL8802和PSL8709  果然可以触发并进系统  所有功能正常  本以为轻松秒杀就没继续研究  交付机器了。
但是第二天返修  故障现象是能亮机  卡logo进不去系统  那个帖子虾扯蛋  这是条弯路不可走。于是继续查找问题  测量到PSL8706这个+12V SUS,本应该是12V,被拉低到4V左右,这明显不正常。

接着顺着+12V SUS找,发现拆掉PQ8807(丝印D62)之后 PSL8706上的12V回来了,开机进系统发现无声。更换D62后PSL8706上又被拉到了4V,证明是PQ8807开启的二级电压+12VS有元件短路拉低了12V导致无声,咱自己的电脑没声都接受不了,别说客户了。

继续查找原来是+12VS与+3VS之间的管子短路,找到三个管子,分别是Q2806  Q2809  Q2811,按照顺序挨个拆,当我拆到Q2809时12V回来了,这个时候还要排查是不是板层的问题,于是看Q2806和Q2809两个管子型号一样的,把Q2806的管子挪到Q2809的位置,12V依然在,把原来Q2809的管子装回Q2806的位置,又被拉到了4V,至此完全排除板层问题,确定原Q2809的那个破管子坏了,更换一个,12V回来,进系统后所有功能正常。

网友:
总结到位,还是值得学习的。你这分享是是到位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非常好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厉害啊,不错的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先收藏了,新主板啊

网友:
刨根问底的精神非常可贵。

网友:
路过学习 楼主辛苦了 晚上整几杯

网友:
这么无私得加分

网友:
这年头无私奉献精神太少了 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优秀啊 老板 学习了

网友(2025-10-05):
差不多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