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V4.5A大长条笔记本电源PA-1900-56LC维修

楼主(2025-07-10):
联想20V4.5A大长条笔记本电源,型号为PA-1900-56LC,光宝产。通电无输出,拆开后发现控制芯片炸开、PFC限流电阻烧坏。

网友:
清胶后进一步检查发现,PFC和主MOS管已损坏,其他元件检测正常。由于芯片已炸坏,仅能看出末尾为N,不能确定芯片型号,根据电路分析,其架构与LD7791相符,考虑到带N和光宝电源芯片使用习惯,推断可能为LTA601N。PFC管为K3568,主MOS管为K3569,PFC限流电阻为0.1R。

网友:
更换损坏的元件,由于没有0.1R、1W电阻,用0.13R,3W电阻代换,不安装散热片(这个操作使我走了弯路),灯泡保护试机,“啪啪”两声,有东西炸了。迅速断电,测PFC管、主管,还好没坏。仔细观察,发现是PFCAUX限流电阻损坏(0603贴片),查看之前的拍照,应该是4.7k,更换后认真检查电路,没发现问题,再次试机,还是炸。查LTA601N(LD7791)资料,发现该电阻应为10k~30k,更换33k试机,没炸,但没有输出。试机时灯泡也没有大电容充电过程,难道是整流电路有问题,我测过整流桥,没问题,其他元件都是EMI和PFC电感,这些东西一般不会坏。再次通电,用万用表测大电容电压,从50多伏逐渐上升,到220V左右,电路工作,输出20.5v,但稍加负载就不工作。

大电容充电慢,应该是PFC电路没工作或PFC二极管损坏(电源仅有PFC二极管),或前路有阻力,详细检查后,没发现问题。难道更换的PFCAUX电阻过大,通电检查PFCAUX电压,几乎没有电压,这怎么能烧坏电阻呢,再测一下,这次居然高达25V,两次检测的不同就是黑表笔接地点换了一下,我一下明白了,是地线不通,检查电路,果然是。这个电源真是奇葩,居然是用铝散热片作为负极的一部分线路,不装散热片,导致前后负极不通(都是高压侧),可能是这种长条电源空间太受限所致,更换的3W电阻也勉强塞下。将散热片装好,PFCAUX电阻还原,通电试机,输出带载正常。

烧PFCAUX电阻也是因为地线不通,导致PFCAUX线圈一端悬空,电感能量全部走PFCAUX引脚所致,还好没损坏芯片。

试机中还发现一个问题,空载时PFC不启动(大电容电压310v),正常;轻载0.4A电流时,PFC启动(大电容电压362v),带载1A~5A大电流,PFC反而关闭了(大电容电压309v),这不正常。考虑到是PFC过流损坏,检查PFC电流检测输入电阻发现,精密电阻01B为2.8k,03C断路,更换为1.0k、10k后(03C应为10.5k),电源恢复正常。

写下此文,供各位参考

网友:
换了7个配件?这个高压电源极其危险,我上次修这个差点被电了!有冷地和热地之分!高压到低压!交流电测试和直流电测试!坑的一批!你这个有图纸不?没图纸修确实厉害!这个有点小危险!

网友:
原来散热片是地线的一部分,这你都能发现

网友:
这个需要技术和胆量才能修。

网友:
学习仰望一下

网友:
如果我不用赚钱养家,我会自已画个电路图自已做电路板,一比一复制一个。还是楼主厉害,财富自由

网友:
电路板怎么清理胶的,清理的好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