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使用cmd命令自动连接笔记本电脑的wifi网络 无需手动输入wifi密码再连接

楼主(2025-07-10):
笔记本电脑连接wifi时需要先输入wifi密码再连接
其实还可以使用cmd命令自动连接wifi网络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的电脑系统是内存版系统
每次重启后所有系统更改都会丢失回到最开始的状态
所以每次都要重新输入wifi密码连接wifi
并不是常规的电脑系统

当然什么是内存版系统
简单说是把系统安装到处理内存使用而不是磁盘中使用的系统

如何使用cmd命令自动连接wifi
首先需要某个wifi的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里包含了wifi名字还有wifi密码
必须有这个配置文件
不然系统无法知道wifi密码就不能自动连接
使用PENetwork.exe这个电脑软件
就可以保存某个wifi的配置文件了
首先打开PENetwork.exe

再点击 wifi
再点击 首选的网络
选择想要保存配置文件的wifi 比如123名字的wifi

然后保存到桌面或者其他位置

这样某个wifi的配置文件就创建好了
PENetwork.exe下载

网友A:
好厉害 我都不会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 我都不会 学习一下

网友:
使用如下批处理更简单

  Set _DirWiFi=D:\WiFi
  If Not Exist "%_DirWiFi%" MD "%_DirWiFi%"

;- 提取
  Netsh WLAN Export Profile Key=Clear Folder="%_DirWiFi%"

;- 恢复
  If Exist "%DirWiFi%\*.*" (
    For /F %%i In ('Dir /B "%_DirWiFi%\*.xml"') Do Netsh WLAN Add Profile FileName="%_DirWiFi%\%%i"
  )

网友B(2025-08-12):
看起来很高级,不过用到的时候估计很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高级,不过用到的时候估计很少吧

是的 用到的情况很少 但我天天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