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笔记本机械磁盘使用久了开机无法识别磁盘解决方法

楼主(2025-07-10):
笔记本机械磁盘使用久了导致开机时无法识别磁盘显示 操作系统没有发现的英文提示
解决方法可以在bios中把磁盘模式改为IDE模式 然后再开机
这时发现磁盘识别出来了
磁盘模式有AHCI IDE RAID模式
尝试更改成不同的磁盘模式有时就可以解决无法识别机械磁盘问题

识别出磁盘后 再去bios中更改回磁盘模式 不然操作系统启动蓝屏
如果更改回AHCI磁盘模式磁盘又消失了 需要多切换几次 有时还需要拔掉电脑电源再多切换几次
最好再安装一个可以在IDE磁盘模式使用的系统
也就是双系统
就不用担心磁盘消失问题了
如果你的系统是内存版系统 在使用中突然机械磁盘所有分区识别不出来了 也就是掉线了
可以热拔插机械磁盘
也就是把机械磁盘在系统启动时拔掉再插上
这时会惊讶发现磁盘分区又重新显示出来

网友:
IDE磁盘模式是最通用的模式 基本磁盘都能识别出来 所以遇到磁盘消失 推荐使用IDE磁盘模式最好 读写速度并没有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