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条中间有个金属小方块,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5-07-10):
今天在换一台27寸屏灯条的时候,拆机灯条的时候发现这个金属小方块掉下来了,
然后我找个差不多的灯条那里拆下来。

灯条中间有个金属小方块,是干嘛用的?我只要把它焊上去就行了吧

焊上去之后,发现可以灯条可以点亮。

网友A:
这个小铁块是支架,防止光导板挤压灯珠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铁块是支架,防止光导板挤压灯珠

这个掉了,会不会灯条发亮?

网友:
类似支架的作用

网友:
平时还没有注意这个东西呀,

网友:
支架,用502贴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