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LCD-70SU678A灰屏,边板无电压

楼主(2025-07-10):
收到夏普LCD-70SU678A液晶电视,目前症状是灰屏无显示。经过测试发现
1:只插右边排线可以正常显示右边画面
2:左右排线都插上后,整个屏幕灰屏无显示
3:拆开后,左边板全部没有电压,测试边板电容对地阻值都正常,嗡鸣档也没有短路的电容。边板和COF看起来没有腐蚀氧化。
排线用完用万用表测试没有问题,实在没啥头绪了
请问各位大神,接下来了排查步骤该从哪些方面进行。

网友:
没有镭谢机你就断Y,连边板,改逻辑板数据。刚好碰到一台跟你一样的,正在搞。

网友:
断y试试,左边排线用胶带贴掉y线路

网友:
一边VGH有短路

网友:
电视修好了,用的方法确实是大家提供的断Y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后来找了一位大神指导才完全搞定。
第一步,先在故障侧的边板割线,把给Y供电的地方割断。

割断后能够出画面,但是颜色存在问题。

第二步,拆开外屏,把Y耳朵全部用热风枪拆掉,150度就能吹掉,温度太高会伤到屏幕。

通电测试,画面显示正常。但是大神指导我说,电压要修改,不然单侧供电是屏幕的耐用性会降低。
第三步,增加逻辑板给屏幕供电电压调整的小板。

最后把电视装好,画面显示都正常,但是能使用多久不知道,用一段时间后在看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