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17Z90R EAX70084601 REV1.1高清大图

楼主(2025-07-10):
求助LG 17Z90R EAX70084601 REV1.1高清大图

求下图的高清大图,谢谢!!!

网友A:
这是把原件干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把原件干掉了吗

怀疑有掉件了,找不到原理图,无从下手了。问题现象是按开机键,只出5V和3.3V,大概1秒后停止,I7-1360P的U,时序和老的U对不上号,希望大佬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