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9000P-IRX8 2023款cpu单项供电(+VCC1P05_PROC)阻值问题

楼主(2025-07-11):
          如题,13代I9的机器,板号NM-F091 RV:1.0版本,触发指示灯亮,只出了一个+5VALW_DDR5电压,13代桥的SLP_SUS#信号不出,导致后序电压都不出,待机1.8V,0.82V,3/5V都有了,rtcrst,srtcrst,vccdsw,34.8M晶振,dsw_pwrok测试也都正常,打值发现CPU的一路供电+VCC1P05_PROC,只给CPU供电,测小电感PL8501阻值1欧左右,不知是否短路,1V烧机电流有1A左右,但是CPU没有明显发热,而其它各路CPU供电烧机都没有这么大电流,cpu主供电烧机也就0.7A。
      请有在修的师傅测下阻值,或有修到过的请告知一声。

网友A:
PL8501阻值不正常,我测试了我这个主板是1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8501阻值不正常,我测试了我这个主板是100欧

好的,感谢!

网友:
可能CPU坏了?

网友:
你觉得短路了会不会影响到桥呢?

网友B:
这么新的不是还在保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不是还在保嘛

已经过保了!

网友:
这个还在保的吧

网友C:
烧机电压高了,调到0.8就可以了,电流在0.5--0.6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电压高了,调到0.8就可以了,电流在0.5--0.6A左右

什么电压的?

网友:
1.8 1.2 1.0阻值都要正常水平。你这低了,或者不确定的话把u取了,13代的不上u这些电压也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