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2338不升压维修

楼主(2025-07-11):
板号820-02020-A,故障不开机,拆开机器首先目测整板,没进水腐蚀也没明显烧坏,测到输入电源只有5V不升压,苹果升压条件比较苛刻,跟其它笔记本有点不一样,CD3217B12-充电芯片-3.8V-343S00440-343s00438-CPU  任意一个环节出了故障就会导致不升压,首先测CD3217,没短路,供电和LDO电压都正常,暂且不动它,再测3.8V正常输出,公共点12V正常,充电芯片和3.8V芯片也暂且不动,测到343S00440时发现异常,好几个供电都没出来,测周边电容发现有个电容短路C7801, 正常应该是输出5V,于是把芯片拆掉,不短了,花140买了一个回来上以为可以秒杀了,结果换上去还是不行,待机电流会跳来跳去,也是5V不升压,测343S00440输出的几个电压也是会跳,认真看343S00440周边也没掉元件也没短路,再测C7801也只有1.2V,以为没焊好,拆下来重焊不行,又拆下来认真看焊盘,确认焊盘也没问题,芯片重植了几次都有点掉皮了,再去买了一个芯片回来 ,结果还是一样,   难道CPU出故障了?测CPU周边也没短路,又回来死磕343S00440,终于发现了端倪,电感L7800 这个贴片小电感是测不到它脚位的,之前我测到它前端的电容有3.8V就没考虑它,后面再拆掉芯片的时候才测到芯片的脚位竟然跟电感的前端不通,电感拆下来测也是开路了,找个电感装上去,再把芯片重植装回去,故障解决

网友A:
碰到烙铁头了才烫掉皮的吧

网友:
维修好了就是硬道理,说什么都没用

网友:
这芯片也是真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烙铁头了才烫掉皮的吧

重植了好几次导致的

网友:
438 和440都这么贵,所以修苹果要报价高点

网友:
这个比较难换,

网友:
纯手工植的锡吗

网友:
这个考验技术了。

网友:
谢谢分享,苹果的芯片好贵啊

网友B:
电源芯片没坏,电感烧断了的

网友:
这个用钢网和锡膏很好值

网友:
这芯片不是一般的便宜……楼主赚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没坏,电感烧断了的

电源芯片短了,应该是电源芯片短路导致电感开路的

网友:
电感很少有断线的。。

网友:
电感这个东西坏的很少,自从又一次遇到了一个人为的故障电感不通的,以后都会下意识的量一下电感

网友:
不容易,所以普通人都觉得修一台机器比新买一台都贵不合理,给他们仔细算算人工+材料,所以就有不值得修的机器了

网友:
666,一般碰到这种情况,知道是什么坏的我也不敢弄,还得找同行

网友:
掉皮可以用绿油隔离起来,没必要再买新的,否则维修成本太高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