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华为nova6 5G版 不开机上电电流定住不动求大佬们指导一下

楼主(2025-07-11):
华为nova6 5G版 不开机上电电流定住不动求大佬们指导一下 我新手小白一枚 大佬们救我
麻烦大佬们有空过来指点一下什么问题 这个暂存问题还是字库问题啊或者是CPU问题 大佬们救一下

网友:
大佬们救一下 过来指导一下

网友A:
起跳100多回落定50就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跳100多回落定50就是cpu

那这个是直接重做cpu就行了对吗

网友:
安卓手机故障千千万,重做cpu好一大半

网友:
来时就是分层的?还是你分的,一般都是爆CPU了,重做就好了

网友:
华为机,不跑马u吧

网友:
U问题 虚了

网友:
低于100大概率cpu,100ma以上flash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