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键盘开机时有效启动到windows系统后失灵解决方法

楼主(2025-07-11):
电脑键盘开机时有效可以用上下方向键选择启动选项启动系统
但是启动到windows系统后键盘就失灵
原因不是键盘硬件真的损坏了不然怎么在开机时方向按键有效呢
而是有某个或某些按键自动点击导致
所以
电脑键盘开机时有效启动到windows系统后失灵解决方法

首先下载一个叫HotVirtualKeyboard的电脑软键盘软件
然后用HotVirtualKeyboard软键盘查看有哪些按键自动点击了
只要有按键点击HotVirtualKeyboard软键盘就会显示出来
然后用硬件键盘或者HotVirtualKeyboard软键盘点击那个自动点击的按键 取消某个或某些按键的自动点击即可恢复
最好使用硬件键盘点击那个会自动点击的按键恢复效果更好
HotVirtualKeyboard下载
电脑软键盘HotVirtualKeyboard

网友A:
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呢。

我的电脑现在就是这样 不过用帖子方法解决了

网友:
到时候试试

网友:
我测试解决了键盘无效问题 关键在于有某个按键自动点击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