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 适配器点不亮

楼主(2025-07-11):
联想T430 板号NZM4H-7,适配器供电不开机,电池单独供电能开机
1、用直流电源上电后不超过15.5V就能开机,只要电压经历过大于16V就不能开机了(好像上电后它记住了最高电压或者大于16V后就被锁死了),必须掉电再上电(电压<15.5V)才能开机;

2、只要启动了就正常运行,运行时电压调到20V也正常运行,但一旦关机后想再启动就必须先掉电再上电(<15.5V);

3、如果电源调在15V则随便用,启动---运行---关机---启动---运行---关机(都OK,不用掉电)

情况如上所述,求助经验丰富的大师给分析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初步判断为TPS51220A的问题,产生了某种保护(OCL /OVP /UVP /UVLO),但又不能理解输入电压15V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4884-1-1.html
看参考这个帖子有没有用

网友A:
发网页连接要审核,复制并搜索这个看下:联想Y7000-1060适配器电源不触发,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网页连接要审核,复制并搜索这个看下:联想Y7000-1060适配器电源不触发,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多谢1225774的热心,两个帖子的回复贴都看到了,这个症状与Y7000的有些不同(这个能检测到适配器),目前怀疑是3V5V主控芯片TPS51220A在电压高的时候产生了保护,已在淘宝上下单,等到了换上看看再说。再次感谢帅哥1225774!

网友:
楼主帮把后续维修结果发大家参考下

网友:
终于抽时间把TPS51220A换上了,果然是这颗芯片的问题,换上立刻正常了(原来的奇葩症状难道是这芯片的亚健康状态?),在此谢谢各位老师,尤其是1225774老师!

网友:
高手    谢谢分享     值得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