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惠普dpk54 la-f841p外接显示器正常亮机,内屏不显示

楼主(2025-07-12):
经验分享,能帮大家节省不少维修时间,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佬指正,检查发现屏排线接口,20脚开启和21脚pwm信号不正常为低电平0v,正常都应该为3.3,看点位得知开启是ec芯片发出,pwm背光调解是南桥发出。然后直接22脚分线到20,21,外接上拉3.3正常以后屏幕正常点亮,唯一缺点就是不能调节显示器亮度

网友:
学习了,经验难得,大修有些犯不上

网友:
不能调亮度 客户接受就行

网友A(2025-10-11):
这就是EDP屏的强制开启背光的应急维修法,本人用此法也修过好多笔记本屏幕无背光的.EN信号和PWM信号是隔壁,如果是EN信号没电压就直接从供电3.3V飞线过来就好,这样亮度还能调,如果是PWM没电压就直接和EN一起短接了就行,缺点是亮度无法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EDP屏的强制开启背光的应急维修法,本人用此法也修过好多笔记本屏幕无背光的.EN信号和PWM信号是隔壁, ...

是的,这样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