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 5430 13代U 板号:21325-2 故障现象不触发

楼主(2025-07-12):
客户拿过来一台DELL 5430的笔记本,按开关键没反应。我拆开检查后发现EC待机电压正常,3V 5V1.8V VCCIN_AUX 1.8V都有。但是没有EC_RESET.(基本排除短路因素) 因为有图纸我仔细看了一下,如果没有EC_RESET信号 就不会产生nRESET_IN 也就不会有EC_RSMRST 信号。所以现在不触发也理所当然。我又测了BIOS 1脚有片选信号。。BIOS 2 5 6脚也都有信号。 因为BIOS同时去往EC和桥。我也认真测了也没有发现断线的情况。我想换个EC 还不是轻松秒杀。可是换了两个EC(两个卖家)还是一模一样的症状,都没有EC_RESET. 当然BIOS刷了几个了,BIOS芯片也换了。 后来看到迅维的杨老师发过一篇ESPI 总线引起的不触发。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2096-1-1.html  我认真看了过后,说是ESPI总线问题,导致EC没有加载BIOS程序所以也就没有EC32.768时钟。难道我的那台是桥(CPU)的问题,引起ESPI总线问题,而导致的没有时钟复位?! 还是其它的原因我没有考虑到或者我的分析思路有不对?所以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