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卡970显卡4G的,用MATS检测问题

楼主(2025-07-12):
自用的影驰970显卡4G的,打上驱动后动不动就花屏,然后用MATS软件检测,设置4G显存就报错,3G,2G,1G都可以显示正常,不像别人的都会显示是A 0/1, B 0/1, C /1, D 0/1.哪个显存的问题,我的没有这个呢,哪个高手帮着看看怎么回事。
显卡
求助
设置

网友:
超频测试一下看看显存报错不(如果超高500M都不报错基本和显存关系不大)。,要不然从刷一个频率低一点的BIOS试试(如果正常就将就用),,这种大几率核心干的。最后干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