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Z8 折腾了两个月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元凶

楼主(2025-07-12):
你们可能很疑惑,什么样的问题,搞了两个多月才修好。是不是故障很特别?!还是技术太菜?!听我娓娓道来。客户拿过来一台神舟战神笔记本,说是不通电。我看了一下待机电流0.015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到0.035样子。心想这个应该比较好修,估计就在桥的那块。这个还不是十拿九稳。于是拆开准备查故障,发现按开机键可以正常上电了。估计是拆机的时候拔了CMOS电池,开关机一连试了几次都正常。哈哈,这次顺利捡漏。心里真是美滋滋(估计搞维修的都会碰到拔CMOS电池就能亮机的情况)。但是我也不放心认真装好后,仔细测试了大半天才给客户。没想到客户用了10天样子,就那拿过来说是和原来的故障一样,不通电了。这次修的时候我特地没有拔掉CMOS电池,拆开主板单独开机确实不能上电。主板的待机条件包括RTC电路也认真测试了一下没发现异常。触发的信号PWRBTN也能到桥了。那看来是桥的问题了。和客户沟通了一下,说是要换桥。看客户不是太情愿。可能后来又拔掉CMOS电池又能正常开机了。客户说这次再用用吧。不行就只能换桥了。嗨...大概10天样子,又不行了。这次客户也没说啥,那就换呗,换了一个全新SRJAU
一切顺利。测试稳定。没想到客户用了一个月又说不行了。我滴个乖乖,和我杠上了吗!拿过来一看确实还是原来的故障。又认认真真查了半天也没查出问题。真的无语。然后机进入了 不触发,一放电,必上电的怪圈。这次客户说放在我这里仔仔细细查下,实在找不到问题,就退钱。毕竟时间上大家都耗不起。客户放在我这里几天都测试正常。我想倒不如来个干脆的,就怕半死不活的那种。过了四天,事情终于有了转机。那天我装机的时候就发现不上电了,奇怪装机之前还不是正常吗?!我想了一下貌似就多装了一个USB小板。难道是这个原因?!我马上拿掉USB小板,可以正常上电。我装回小板又不触发。试了几次都这样,但是有一点比较奇怪,有时装了USB小板,不触发,放放电也能上电。嗨。。。这个小板就是元凶?! 我仔细看了小板也就USB供电的5脚芯片和USB的防静电管和几个电容。USB供电基本排除。难道就是防静电管?!手头上正好有一个一样的USB小板。我直接装上去,我也懒得找小板上哪个元件的问题了,时间上等不起了。
于是测试了几天正常后。就让客户来拿走电脑了。现在已经过去20多天了。没联系过我。应该也算是好消息。最后我想问下哪位高手,能不能详细说下,我们平时遇到比较多的DELL ASUS 联想一放CMOS电就可以正常上电的具体原因?!

网友:
原来元兄是小板啊

网友:
联想游戏本子有个通病。裸板正常装起来就不开机,是小板把LID 拉低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忘记啥型号的了,小板只有两个usb接口,电压也没短路就是不行,最后直接飞了四根线,数据线,3.0变成2.0

网友:
Lenovo 小新系列小板坏不开机的比较多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不能轻易清cmos。。

网友:
看样子小板进过水啊

网友:
系统不让你上电,如何你要霸王赢上电那也没办法,不让你上电,就表示系统检测到严重的供电问题,所以才不让你上电。。。。

网友:
应该深究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联想E490也遇到USB小板的芯片短路,引起不开机

网友:
5v正常的话,就换电容

网友:
修到过一样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忘记了

网友:
都修到这份上了,小板的毛病你得找找呀。

网友:
看看小板上有没有休眠用的传感器,是不是影响了LID信号

网友:
是不是上面有个休眠开关啊

网友:
都好,总之已经把元凶锁定在小板上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花大量时间是不容易解决的

网友:
戴尔放电就好的机器貌似是rtc时钟异常(有时候需要干一下桥才能根治)  联想不太清楚但是不排除me跑死了  华硕好多机器没主板电池

网友:
DELL ASUS 联想一放CMOS电就可以正常上电的具体原因?!这些机型没装纽扣电池插电都有自动触发,自动触发权限大于LID

网友A:
这几天我也是老碰到难找毛病的,弄得这个两天心里憋得慌
古典浪漫
吹吹空调,吹吹水
详情

网友:
小板引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我也是老碰到难找毛病的,弄得这个两天心里憋得慌
吹吹空调,吹吹水

网友:
南桥坏是S3 S4不能发出 你这个明显是S3 S4出来了 二级电压有问题导致的 而且 你不拆机就去做南桥吗 单板不试一下吗

网友:
新手,学习了,以后遇到多排查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