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卡970显卡4G的,用MATS检测问题

楼主(2025-07-12):
自用的影驰970显卡4G的,打上驱动后动不动就花屏,然后用MATS软件检测,设置4G显存就报错,3G,2G,1G都可以显示正常,不像别人的都会显示是A 0/1, B 0/1, C /1, D 0/1.哪个显存的问题,我的没有这个呢,哪个高手帮着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你好,你的卡坏了

网友A:
可能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显存的问题

测试4g就会报错。装驱动就花屏。难到是电源?

网友:
有明白的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