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3215C00问题

楼主(2025-07-12):
A1989 2018款
故障,可以开机,不充电
拆机发现右边CD3215C00Z击穿了
找了个CD3215C00代用
装机可以开机进系统,只是坏CD3215C00Z芯片这边两个口都不能充电,也不能开机,但是能升压,以为是芯片不行,订了三个芯片,换上也是一样右边口不能充电,不能开机。然后装机后发现故障变严重了。在苹果LOGO处一直重启,就是不能进系统,客户的资料在里面,搞丢就麻烦了,反反复复换芯片,把人都搞麻了,结果还是CD3215C00Z芯片的问题。
芯片应该是带程序,还不能随便换,最好找同款板的拆机芯片,不然真的会把人搞疯。

网友A:
我记得 苹果的这个芯片坏一个  都不会开机吧!还是可能C口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 苹果的这个芯片坏一个  都不会开机吧!还是可能C口芯片的问题!

是的,换了CD3215C00能开机,但是还是不能充电,估计要原板拆机芯片才行,客户急着用,就先给他拿回去了。

网友B:
这个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带程序的。

你说不带嘛!为什么我换了三个芯片都不能进系统?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