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师兄们 华硕B85K-PLUS+i5-4590

楼主(2025-07-12):
今天接到台华硕B85M-K PLUS +I5-4590 CPU的板U  拿过来时能正常触发 但是点不亮 ,刷了第一版BIOS到最后新一版的BIOS 还是点不亮 ,后面直接换了个G1820的 U  结果正常开机了,以为是CPU问题 ,又找了张H81的板子试了下前面的4590 结果又能正常使用 ,现在就想问下有没有师兄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 ASUS B85M-K PLUS+I5 4590 不能正常点亮 单独又全部都正常。搞懵逼了!

网友A:
你试一下i5 4590+华硕b85m-k+独立显卡能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i5 4590+华硕b85m-k+独立显卡能不能点亮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I小马扎坐起

网友B:
个人意见,重点检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重点检查一下CPU供电。

今天查了下,确实缺CPU供电,问题是想不通的,为什么G1820又可以正常点亮呢?用1820供电又是齐全的!

网友:
检查所有主板CPU供电针脚是否有问题,功率大的CPU一般要求供电齐全

网友:
我也遇到,查不出问题

网友C:
遇到过一次,需要清除原BIOS再刷一次官方BIOS之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检查所有主板CPU供电针脚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cpu供电电感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一次,需要清除原BIOS再刷一次官方BIOS之后就没问题了

其实就是ME模块的固件在作怪。

网友:
大概率是CPU供电MOS有毛病,肯定至少有一路介于坏与不坏之间,完成CPU供电不足,所以只能点亮G1820。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