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七彩虹将星X16 Pro 23笔记本系统升级后卡LOGO 原厂U盘升级BIOS

楼主(2025-07-13):
七彩虹将星X16 Pro 23笔记本系统升级后卡LOG                      Colorful 笔记本刷写BIOS
二、 BIOS刷写步骤
1. 方法1:先制作U盘,把U盘的格式改为 FAT32,把解压后bios文件与EFI一并放入U盘根目录跟目录。然后把制作好的U盘插入故障机器的USB-A接口,开机按F7进入BOOT引导项,选择USB启动。
   方法2:通过RUFUNS工具把U盘制作好能启动EFI的格式(如下图)
注意:如果F7引导界面无法找到USB  boot,需要在BIOS下关闭secure boot
2. 进入shell界面准备刷写
   SHELL界面下找到removable Harddisk 字样的分区 输入前方的盘符(此为U)
如下图 红框内黄色字样的为盘符(以你设备显示的盘符为准)
直接在命令行内输入fs3:回车(Enter
接着输入命令 LS回车查看文件
接着在输入命令 cd 空格 然后按键盘的Tab键找到对应的文件夹(此为你BIOS文件,不同机型有不同的名字)
接着再次输入命令LS回车查看文件
输入命令cd ALL 回车
再次输入命令FlashMe.nsh 回车 (此时就会自动开启刷写BIOS步骤)
此为刷写案例 BIOS名字会因你机型不同有不同,以实际收到的bios文件名为准。
注意:刷写完毕后会有自动重启或关机,手动开启机器后按F2确认刷写的BIOS版本。
然后再次重启机器确认是否已经进入系统。
(有机率刷写后第一次启动依旧无法进入系统,等待10秒后再次重启电脑可进入windows)
O 原厂U盘升级BIOS

将星X16 Pro 23-官方U盘升级BIOS.part1.rar

将星X16 Pro 23-官方U盘升级BIOS.part2.rar

EFI .zip

网友:
这台机器如果不出宕LOGO的问题,大家可能都修不到

网友:
楼主有将星 15 2022的吗

网友:
想要个将星1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