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25-07-13):
今天有块acer h11h4-am v1.1的主板突然点不亮了,看着外观没有任何问题,把内存拔掉cmos也有报警声,把内存插好就是点不亮,cmos 蜂鸣器也不响,摸着CPU有温度,我把bios用编辑备份下来发现一个问题,vbios+GOP这项都没有,不知道是bios坏了吗?请教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这么有空发帖,干嘛不刷个新BIOS试下?

网友A:
刷了几个bios 文件主板虽能点亮但是都存在2个问题,1是网卡消失无网卡,2是核显借口无显示只能接独立显卡显示。还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几个bios 文件主板虽能点亮但是都存在2个问题,1是网卡消失无网卡,2是核显借口无显示只能接独立显卡显示。还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

主板坏了,花钱给维修店修,要不换板。

网友:
先从开机电源开始检查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