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13 5320不上电池,只插适配器能开机吗

楼主(2025-07-13):
dell灵越13 5320 因大电池进水腐蚀,没有其他电池测试,只插了type的适配器,有20v的升压电压,但无公共点电压。请教各位大神,这款机器是必须要插大电池才能开机。还是说只插适配器也能开机?
进水腐蚀
进水
DELL
电池

网友:
有些机器不插电池不触发,但公共端电源肯定有的

网友:
你的没有过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有些会需要,一般是开机掉电

网友:
不接电池也得先有公共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