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3888电脑主板SUS3V_ON信号

楼主(2025-07-13):
先声明我是个新手,这台机器故障是不触发,直接根据时序图测sys_PWROK,没信号,然后按详细时序没到SLP_SUS,3V,测到SUS3V_ON_N没信号也就是Q2406  G极0V,R2486上拉电阻3.3V正常,就是Q2406G极0V,求教各位大师,这个地方信号应该待机是有正常,还是没有正常

网友A:
Q2406的D极有3V的话,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406的D极有3V的话,应该是正常的

那G极应该就是0V了,可是不出rsmrst#,不知道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B:
Q2406是正常的,这个SUS3V_ON_N是EC发出的,现在为0V,说明EC没有发出SUS3V_ON_N,要查EC的工作条件,如果EC都正常,那看桥有没有发出SIO_SLP_SUS#,没发出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2025-09-01):
引用 网友B:
Q2406是正常的,这个SUS3V_ON_N是EC发出的,现在为0V,说明EC没有发出SUS3V_ON_N,要查EC的工作条件,如果E ...

谢谢指导,现在不触发的问题已经修好,变成开机掉电,不出内存供电了,这板子毛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