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个d601板子,修了四天,最后只修好一个的故事

楼主(2025-07-13):
端着刚刚烧好的开水,搬好吸热的铁板凳,头顶着长沙火热的太阳,大家速来围观,这样帖子才有热度,要不然辛苦写的贴子,没人看啊。吃瓜故事开始了。首先由请主角闪亮登场

您现在看到的是将要做手术的三个板子,其中有一个很不幸,把补充能量的接口都摔没了。根据板子“家属”的要求,这个板子的器官用来移植。
仔细观察,发现还有一个板也是摔了的,当时忘记拍个高清照了(主要摔了充电芯片,USB 控制器和程序,充电接口位置,还有显示芯片位置有下沉)。
于是选中这个没有摔的主板先修。
首先仔细观察主板,这个主板cpu 位置是修过的。然后对电感打值,确认各大电路没有异常。于是通电,电流大约0.6 左右,然后拿出几个月都没用过的内存诊断卡,发现两个内存插槽,没有一个插槽是正常的。

然后错误的以为这个是不过内存的电流。
直接把CPU 拆了一下来。

这焊盘虽然漏铜,往好的方面想,起码没掉点,补绿油吧。对于我这种二维小白有修就不错了。

把CPU 装回去。

发现还是死电流。怀疑没焊好,再加焊一次,故障依旧。因为这个主板,不知道是几修,怕万一碰掉件了。于是用两个板子仔细对比。看到了这个,发现电阻位置不一样。因为显卡配置不一样,是一个3050,一个3050ti ,电阻位置是不同的。

看到这个,肯定有“专家”知道下次怎么挖坑,让我这个二修小白修到头发白了都找不到故障原因。花了差不多一天时间,第一个板子最终还是没搞定。先把第一个板子放一放。
于是请上第二个主板,先把摔坏的芯片全换了.

把保护隔离修好后,通电看了一下只有0.04 的电流,因为晶振引脚没阻值的。误以为这个主板要装CPU 才能触发。就直接拆了CPU.

这个主板是用的无铅焊接,但黑胶没有了,黑胶哪去了?这个主板又是二修了。这不是关键,关键晶振没阻值是掉点了,摔的不轻啊。

补点,补点

因为上一片没修好的原因,还没找到。于是这一片先是裸板上电。

这电流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拿个示波器装一下大神,测试的是BIOS 引脚的CS 引脚。证明EC 会有选中的动作。

这个时候电压有3v 、5v 、1.8v 、0.75v.还是以为没装CPU 不会有触发,也不会出其它电压。于是把CPU 装上,发现还是不开机。陷入死胡同了,又修了一天。
但第一个主板只要接上电源就能自动开机啊,于是把第一个主板的CPU 又给拆下来了,为了确认开机是不是需要BIOS 参与,我把BIOS 芯片也拆了。所有的电压都有,这个时候CPU 的电压是预设电压。那第一个板子,可能是CPU 坏了

因为没思路了,于是想到第三个板子,就是那个电源接口都摔没了的板子,把各种线路焊上,发现这个板子的电流能上到0.8 以上,这个板子的U 应该是好的。于是把U转移到第一个板子上。这第三个板子,确实没有拆过,黑胶都在的,只是当时没拍照。
然后把第三个板子的U装到第一个板子上 ,上电,主板会自动开机。最好用原装电源。

既然这个板子修好了。那就从这个板子上找维修思路吧。
不接内存,测试一下CS 引脚的波形,接上内存的,我的示波器抓不了那么多波形的

第一个下拉,根据之前波形,和CPU 无关,只要EC工作就行。
电流上跳到1.0 左右,然后回到0.8.
然后现在又开始反过来修第二个主板,这不自动开机。先要解决自动开机问题,查了一下工作的条件,一无所获。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把板子翻过来,按着CPU 底部某个位置 ,自动开机了。于是把内存装上,接上键盘,还是时开时不开。又过了一天,一无所获。心有不甘。
第四天,换个思路,既然这个板子,经常要按某个位置才开机。我把主板装到壳子里,把螺丝打到合适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
别说,这还真是一个办法,各位老板,你看开机了。但开机的时候,屏不亮。
根据电流的显示,估计进入系统了,我用远程连接了很久,都连不上。但过一会,屏自动亮了。

因为根本没找到网卡,所以远程根本连不上。非常兴奋 。这个硬骨头总算啃完了。还是简单测试一下吧。

本来想这样就凑合着交差。但刚开机屏不亮,外接屏也不亮。装个系统都装不了,于是拆了,准备把BIOS 在那个好的主板上改成混合模式试下,或都强行给屏开启背光供电。结果拆出来,这板子又不开机了。
晕,无语了。客户让我把CPU 拆了,留着下次备用。没动力,不研究了,到现在还是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线路断了,这个主板不能自动开机。要主板开机,需要用手轻敲cpu 与显卡连接处的背面,关键开机后,开机指示灯也不亮。往上的这几个USB 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工作。

现在CPU 已经取下了,有时候按着开机了,电流也是不正常的。

正常拆了U 的情况下,板底电流要0.5。
(这里补充一下,可能记的不是特别清楚,仅供参考,如果板底电流不正常的话,装上CPU ,会卡在0.9 左右的电流,不会再快速变动。板底电流正常的话,会在0.9 左右跑到1.3 A)

本贴到这里结束,感谢各位老板的阅读。EC 为什么不自动开机,具体原因至今没找到,欢迎大家留言指导。

网友:
你是人才,要不是有限制 给你加一万分

网友:
有点像我,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轻言放弃

网友:
楼主喜欢干CPU哈哈

网友:
这技术可以的,还这么谦虚

网友:
摔过的板子,不要花太多时间。会击溃你的自信心。

网友A:
第一个板子让我想起,二修一个华硕堡垒,上家把三个电容改成电阻,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
修理这个行业,会让黑发变白。。。
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行。

网友(点评):
变白不是事!最后是没有了

网友:
会不会是料板

网友B:
你这几个都是料板吧?修主板要有理论基础,知道上电时序 不然亮不知道为什么亮 不亮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亮   另外摔过的板子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不要再那个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几个都是料板吧?修主板要有理论基础,知道上电时序 不然亮不知道为什么亮 不亮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亮    ...

?????,您真以为我是三板斧小白?AMD 的大部份不需要上电时序。一个EC 能让所有电压开启。

网友C:
是不是料板不重要。
修好让老板给钱,没修好的,就只能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料板不重要。
修好让老板给钱,没修好的,就只能白干

师傅,有幸带一带俺这个小白吗??谢谢了

网友D:
没有CPU触发不起来电流能到0.5?

网友:
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网友:
向上学习,天天加油

网友:
跟老师傅学习一下,到底是老师傅好耐心

网友:
先收藏了,新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CPU触发不起来电流能到0.5?

是的呢,没有CPU 电压齐全的情况下就是0.5 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板子让我想起,二修一个华硕堡垒,上家把三个电容改成电阻,找了好久才找到

这上家上狠货,这差的技术真干忧郁了

网友E:
cpu供电不出来,上到0.4,供电芯片供电开启正常,各位有思路吗?  故障原因是客户自己拆吧螺丝掉在3.3供电上官了

网友F:
果然高手,值得一看,顺便讨论一下,插电自动开机是桥自动发出SLP信号,不用收到EC的PBTN的,所以不是EC不开机,是桥,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然高手,值得一看,顺便讨论一下,插电自动开机是桥自动发出SLP信号,不用收到EC的PBTN的,所以不是EC不 ...

没找到为什么不自动开机,但可以肯定EC 要收到某一个信号。EC 才会把一些电压的开启信号拉高(比如内存电压),

网友:
都是高手,看了很多帖子,时序还是搞不懂,只能差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不出来,上到0.4,供电芯片供电开启正常,各位有思路吗?  故障原因是客户自己拆吧螺丝掉在3.3供电 ...

换供电IC ————》换CPU

网友:
修得精采,做维修就得像楼主这样不怕困难不怕辛苦,坚持到底…不过就是有点儿费黑头发而已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

网友:
不要花太多时间。会击溃你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