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将星X17笔记本无CPU供电,电流0.2,大家帮忙指点

楼主(2025-07-13):
板号NP70PNP0,CPU供电芯片后面进过水,但是没有元件损坏,现在CPU供电芯片3.3V 1.8V有,分压1.2V正常,根据时序走到H_VR_READY了,这个信号低电平,前面的时序正常,这个信号看图纸是MP2964产生的,由于此芯片有程序,又不能随便换,附上图纸,大家帮我指示下,谢谢。

NP70PNP SM 20220304.pdf

网友A:
电流0.2感觉还有其它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B:
把vrready修出来啊,芯片坏,或者芯片外围有零件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0.2感觉还有其它电压没有出来

时序已经到VR_READY这一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vrready修出来啊,芯片坏,或者芯片外围有零件坏的

SM总线上有个电阻从0变成了200多欧了,但是换了一样

网友:
买个芯片试试

网友:
只有买个芯片看下了

网友D:
看看VCCSA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VCCSA供电出来了没有

有,改名叫VCCST了

网友:
估计换CPU可以好

网友:
大佬,如何判断芯片带不带程序啊,我初学,教下我

网友E:
低电平,表示供电不正常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SM总线上有个电阻从0变成了200多欧了,但是换了一样

什么意思,换一个,没通过电再量还是200多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意思,换一个,没通过电再量还是200多欧?

不是,芯片还没换在等货,总线的PR5阻值变成200多了,图纸上是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电平,表示供电不正常哦

芯片供电只有1.8V和3.3V,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总线上有个电阻从0变成了200多欧了,但是换了一样

有可能cpu挂逼了

网友C:
已解决,买的刷了程序的MP2964后OK

网友G:
刚才也想说。今天遇到台和楼主一样的神舟,换带程序的2964好了,我买的花了25,楼主买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才也想说。今天遇到台和楼主一样的神舟,换带程序的2964好了,我买的花了25,楼主买的多少钱?

一样的价格25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已解决,买的刷了程序的MP2964后OK

在哪家买的?能否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哪家买的?能否说一下

X宝X苏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哪家买的?能否说一下

这个芯片只要买全新的就可以!

网友:
不是主控就是u 干个主控就知道啦

网友:
买全新的就行,新的芯片上电会自动写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