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这什么情况?内存

楼主(2025-07-13):
任务管理器为什么只有8g?
任务管理器
App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7-14 08:51 审核通过

网友:
第一眼以为核显占用了,并不是,大概是软件检测错误
拆机检查一下内存吧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这种问题,重装原版系统就好了。

网友:
看BIOS里面是不是识别2条内存,把频率调到2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