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465无背光维修

楼主(2025-07-13):
       苹果A1465,故障无背。

平时很少修苹果电脑,所谓苹果电脑只不过是长得像电脑的手机,应该找修手机的人来修,电阻是0201的。没有显微镜修得我眼睛都快瞎了。
如图显示,Q7706没有导通所以没有背光。拆掉R7788故障依旧。最后更换C7782故障排除。

网友A:
电容损坏导致场馆电压不够,无法开启。

网友B:
电容直接拆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直接拆也可以吧

我也想问,这个电容是干嘛的?拆了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损坏导致场馆电压不够,无法开启。

你胡说,这是P管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C7782漏电,造成Q7706 G级一直高电压,所以不导通!

网友:
电容直接拆也可以吧
我也想问,这个电容是干嘛的?拆了可以

网友C:
现在的电脑主板多数都是0201的,0402很少见了,楼主修的板子太少了

网友:
是P管,第3脚电压低于第4脚电压4.5V,管子道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脑主板多数都是0201的,0402很少见了,楼主修的板子太少了

我更换的C7782电容就是0402.你真敢说0402很少见。

网友D:
现在0201的规格太正常了 几乎都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0201的规格太正常了 几乎都是了

0201你能裸眼焊接吗?

网友:
小电容确实不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