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同型号显卡BIOS能互刷能用吗?为什么?

楼主:
请刷过的大神指点迷津:      不同品牌 同型号 显卡BIOS互刷能用吗?会有问题吗?

网友:
原因是,我手上的GTX750TI 它降频100后,可以正常使用!不降频的话,只要玩游戏就黑屏!在桌面只是坚持的时间长点!!所以才想到找个 降频版的 BIOS 用用!!不知道可不可能!请大神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