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Pro-13 2019 主板nm-c581 是CPU坏了吗

楼主(2025-07-14):
机器开始温度很高发烫.用一会就重启.清灰后温度降下来了.测试一下会正常.用了不到半天.开机有时候不触发,有时候花屏.有时候灰屏.干了CPU不上电了,以为是没干好.再干两遍也还是一样.开机指示灯闪烁电流没有上来.请问高手,是不是CPU挂了?还是掉件了?

网友:
cpu被你干死了

网友A:
一块GS340 NMC571主板,开机几分钟就死机。发热不严重,风扇不转。开机能进入Windows系统。有时花屏死机;有时是有显示,键盘鼠标都不动。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GS340 NMC571主板,开机几分钟就死机。发热不严重,风扇不转。开机能进入Windows系统。有时花屏死机; ...

你这感觉是CPU的问题

网友:
报废 扔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