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2019-C221主板拔COMS电池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25-07-14):
首先本人是实打实的初学者新手小白,在这里向大家求教了,联想Y7000-2019-C221主板,原故障是主板通电后能自动触发,电流最高跑到2.2A,待机电流0.02-0.03,就是不亮屏,(此时未接COMS电池状态),测量待机电压和CPU供电等各项供电都不短路也正常,于是先把CPU给换了(此时未接COMS电池状态),开机测试能进系统,进系统后能正常识别刚换的CPU(原机是15九代U,后更换I7九代U),集显显示也正常,就是识别不了独显,也就是根本没有发现这个设备,同时插上电池也不充电,于是重新启动进入CMOS设置里面查看发Graphic Device选项为灰色不可选,这时候插上COMS电池再启动居然触发不了,拔了COMS电池又正常,求教各位前辈高手3个问题,1、拔COMS电池才能正常触发开机是啥原因?2、COMS设置里面都识别不了、设置不了独显是核心问题吗?3、插上电池不充电,充电电感只有3V左右电压,是EC没有识别到充电器还是充电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A:
联想没认到适配器也会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没认到适配器也会不开机

开始我是用维修电源,担心功率不够又换成130W拯救者R720原装电源插上,也是同样需要拔COMS电池才能触发开机。

网友C:
改造增加一个CMOS供电开关,拉线放在机壳外面,需要拔电池时,不用拆机,按开关就可以了。这是笨办法。

网友:
这是笨办法。也是有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造增加一个CMOS供电开关,拉线放在机壳外面,需要拔电池时,不用拆机,按开关就可以了。这是笨办法。

有道理但是还是没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经过几番折腾终于解决了,我换了原装230W的适配器一切正常了,原来游戏本需要电源功率达到才会给电池正常充电,那个独显不识别的问题原来是BOIS版本刷错了,上TB花了10元买了一个工厂版的BOIS,刷机点亮后CMOS界面的显卡选项变为可选项了,进入系统后设备管理器和鲁大师都识别显卡了,1060ti显卡鲁大师跑分21万是不是有点低了啊,待会用CPU-Z测试一下显卡核心频率和功率上没上去,目前该机的故障除了充电指示灯烧了和触摸板失灵以外一起工作正常,重新换上国产高导热硅脂(单晶氮化铝)温度明显比以前更低了,希望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
病是慢慢磨,把它消灭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我是用维修电源,担心功率不够又换成130W拯救者R720原装电源插上,也是同样需要拔COMS电池才能触发开 ...

130W哪里带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