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DA0NLYMB8D0图纸 点位

楼主(2025-07-14):
客户自个清灰弄到不认独显  主板有掉件,像是掉了一个电阻。
有图购买也行

查了芯片是SY8883,  主板实物反馈接地RL电阻是10K 掉了的RH电阻不知多大  芯片PDF接地RL电阻是49.9K

网友:
清灰能弄掉零件呀,力气那么大

网友:
客户就是清完灰以后就不认独显了,具体他怎么弄掉就不清楚了,目前那个小电感没电压  像是掉了一个反馈电阻

网友:
看芯片型号,查工作条件,根据反馈电阻也能算出它应该输出多少伏,如果没有反馈电阻更简单了,那就是固定输出

网友:
这种情况按型号芯片查找相应参数电路就行

网友:
如果输出1.8V为46K,如果输出1.0V为300K,如果输出0.75V为10K,也可测该芯片1脚没掉的电阻R1来确定R2的值

网友:
该主板14代U没有图纸的,我有该主板的高清图。

网友:
6楼兄弟 我的RL是10K  应是0.75V

网友:
路过 进来学习一下 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