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370-I GAMING,USB过涌保护怎么修

楼主:
测试所有USB-OC都有3V,前后USB的小六腿芯片也全部摘除了,还是15秒过涌,助大神们

网友:
看南桥底下进水没

网友A:
USB 5V供电不正常也会15秒

红白绿黑5V都有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0: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5V供电不正常也会15秒

红白绿黑5V都有

网友A:
还有1颗U31G2_EC1处的ESD

也应该有3V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2: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1颗U31G2_EC1处的ESD

也应该有3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