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个人理解板号d011 typc 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5-07-14):
现在的板子TYPC 的接口越来越多,今天接到了这个板子,板号nm-d011.板子寄到我这里的看到的故障是不能升压。当然已经三修了,故障一堆。

客户描述原始故障是不充电,然后修了一下,然后不认电池,又换了一个人修,就不开机了。然后就换我接盘。
找到图纸。先查第一步,TBTA_CC1_CONN,TBTA_CC2_CONN

线路连接正常。然后第二步TBTA_VBUS20,觉得线路没问题,可以直接跳过第一步。

接下来查VCC3_LDO_PD,没有电压,打值确认没短路
直接把SN2001024YGBR拆了。电路板发黑是寄来就是这样的,不知道上家怎么修的,一个低温锡把焊盘修的这么黑。

先是把芯片重植了一下,VCC3_LDO_PD电压有了,但还是不升压。因为我没有这个芯片。于是又查了一下ADCIN1和ADCIN2.然后发现图纸上标准的是另一个芯片

TPS65994AD 我有拆机芯片,然后再找其它图纸确定一下。

看到这个图纸只发现A3 连接是不一样的

于是把拆机芯片TPS65994植球,没有钢网,只能一个一个点,用显微镜操作。

把芯片焊上,久违的20V 电压出来了

qb5,qb6 没有安装的时候,G 级并不会升压。还有后面有很多问题,这个机子也是开不了机的。把QB5和QB6装好, TBTA_GATE_VBUS和TBTA_GATE_VSYS会升压到28v 左右。
现在简单说下这个TYPC 时序
1.TBTA_VBUS20  给SN2001024YGBR的PA_VBUS ,默认5V.
2。SN2001024YGBR内部产生线性电压LDO_3V3(我就只测试了这一个电压。)然后这个时候芯片会读UB9程序

3.LDO_3V3 会给SN1904020YBFR供电。

这个芯片,只是一个桥接作用。

然后SN2001024YGBR通过TBTA_CC1或TBTA_CC2,让充电器产生合适的电压。
为了验证UB9 参才升压,我修好后,特意把UB9 拆了。

发个亮机图片

三修的板子,故障太多了。继续修其它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5-7-15 11:58):
板子修好后,不装纽扣电池情况下,通电就会自动触发。

网友A:
升压芯片 和BIOS参与升压.SN1904020YBFR这个芯片没搞懂是干嘛的.难道真的只是桥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 和BIOS参与升压.SN1904020YBFR这个芯片没搞懂是干嘛的.难道真的只是桥接?

楼主那个图里,拆了UB9也能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 和BIOS参与升压.SN1904020YBFR这个芯片没搞懂是干嘛的.难道真的只是桥接?

是的呢,具体的看电路图。 主bios 芯片不参与升压。升压只要SN2001024YGBR 的外挂程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图里,拆了UB9也能升压??

拆了UB9 就不升压了,看反了吧,拆了UB9 电压是5v ,电流是0.0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 和BIOS参与升压.SN1904020YBFR这个芯片没搞懂是干嘛的.难道真的只是桥接?

缓冲芯片更为合理

网友C:
这么麻烦还修啥,能赚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麻烦还修啥,能赚多少钱啊

能赚200 块。

网友:
Ub6 加速芯片

网友D:
三修  就换个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修  就换个芯片。?

这里仅仅说了TYPC 不升压。后面还有一些是关于开机的。没人看,所以就没写。

网友:
低温锡当高温锡吹,吹的黑黑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本,楼主细心

网友F:
三修,关键是修不开机了顾客就这么算了(这么好说话啊)还是接了同行的

网友:
厉害大佬级别 谢谢哦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修,关键是修不开机了顾客就这么算了(这么好说话啊)还是接了同行的

是一个找我修显卡的客户转给我的。
原始故障,就是不充电,一修解决充电器能进电,但不能充电。
二修是我客户的朋友,把电脑修的不开机,然后就我接盘

网友:
还是帮忙的啊,大佬还是论坛老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仅仅说了TYPC 不升压。后面还有一些是关于开机的。没人看,所以就没写。

怎么会没人看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先存下 慢慢学习

网友G:
技术不错,精神可嘉,要我修这样的二修主板,没有300以上我都不想搞
小阳电脑维修
这种电路问题,我给同行的都是150 到200之间,配件费实收另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不错,精神可嘉,要我修这样的二修主板,没有300以上我都不想搞
这种电路问题,我给同行的都是150 到200之间,配件费实收另算。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