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神知道盈通960这个

楼主(2025-07-15):
求助,哪位大神知道盈通960这个小红圈里,这个AMS1117三角芯片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啊?之前是1.1v左右,然后我觉得有问题就拆掉了。有修过的吗?正常电压多少啊?求大神解惑。

网友A:
最下面的是五伏,最上面的难不成也是五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的是五伏,最上面的难不成也是五伏?

是的,都是5v,一个是给后面芯片供电的5v,还有一个是给接口供电的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