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K53SD rev 2.1 有電,但沒有顯示

楼主:
狀態
華碩 K53SD 筆記型電腦通電無顯示。

原因
專家診斷後發現,故障原因是 PR 8124 電阻阻值降低,導致 CPU_VRON_PWR 電源指令遺失。

維修操作
華碩 K53SD 筆記型電腦通電無顯示維修步驟如下:

步驟 1:檢查電流狀態為 0.15A,CPU 電源遺失。
步驟 2:繼續檢查備用電源是否足夠。

步驟 3:檢查 CPU PU 8000 電源 IC 的狀況,發現腳位 7 已失電壓(CPU_VRON_PWR 指令,正常的 CPU 開機指令電壓為 3.3V)。
步驟 4:測量此線路的通斷性,並查看 60 歐姆的低阻抗。

步驟 5:嘗試提起 PR 8124 電阻,並查看此線路的高阻抗,然後接通電源,以激勵電流流向螢幕。

网友:
越南人为什么写繁体字?

不知道以前越南是中国的潘属国了吧,越南韩国之前都是使用汉字的,现在还有不少人也是会读写!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03

网友:
如何判断是越南人。。。

看发表时间的后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是越南人。。。

看发表时间的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南人为什么写繁体字?

不知道以前越南是中国的潘属国了吧,越南韩国之前都是使用汉字的,现在还有不少人也是会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