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9000P 2021H 识别到显卡 3070显卡闪屏

楼主(2025-07-15):
版号NM-D562  REV:3.0

机器故障:可以正常进系统,设备管理显卡驱动也显示正常,但是屏幕会一闪一黑这样,外接一样闪,鲁大师跑分显卡更闪或者黑屏,甜甜圈直接打开,报错。

解决:拆机打显卡电压,不稳定,一会跳0.68  0.74 1.05V 这样跳变。主控芯片NCP81610A    直接换了一颗NCP81610 无果,查芯片3脚VRAMP 19v正常 36脚en 3.3v正常,33脚 vcc 5v正常,
当测试37脚PSI 电压1.8v 不正常 没分压 以为是10k电阻坏了,直接换了2颗 还是一样,屏幕不闪的时候分压就正常0.9v,闪的时候就是1.8v, 发现NVVDD_PS这个信号直连显卡核心有1.8v。断开这个信号 分压就正常。 不断开就是一会分压正常一会分压不正常。

求助:这个难道是核心坏了么。   核心显存已经全部重植效果依旧。

显存上下管有通病,也换过了,也是无果。 求大佬指点一二。有偿。 用软件测试有时候跑的过,有时候报错。VBIOS 我也刷了

补充内容 (2025-7-24 13:34):
把NCP303150  也全部更换了,还是一样。放弃了。大概率核心问题。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PSI是决定供电输出相数的一个信号。0.9 是自动模式。数据手册上对PSI 的解释。
When PSI = High, the controller operates with all activephases enabled regardless of the load current. If PSI = Mid,the NCP81610 operates in dynamic phase shedding modewhere the voltage present at the IOUT pin (the total loadcurrent) is measured every 10 s and compared to thePHTHX thresholds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powerzone

When PSI = low, the controller is set to a fixed power zoneregardless of the load current, programmable through userregister 0x34 and 0x36. The LPC2 setting controls the powerzone used during cold boot−up (After power on VCCUVLO, EN is set high) while the LPC1 configuration setsthe power zone in the consecutive soft startup by togglingEN only (soft boot−up).
还有很多。可以自己查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PSI是决定供电输出相数的一个信号。0.9 是自动模式。数据手册上对PSI 的解释。
When  ...

有点看不懂,求指导。 0.9v的时候屏幕就不会闪。就感觉一切正常。不正常的时候就是1.8V.,大多数是1.8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懂,求指导。 0.9v的时候屏幕就不会闪。就感觉一切正常。不正常的时候就是1.8V.,大多数是1.8V

说简单一点,0.9V 可能只有一相或两相供电(具体的我没板子,我也不确定)。1.8v 全负荷工作。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缺相,导致供电不足
你先把电脑开启混合模式。然后测试,电脑会出现独立显卡工作的时候,才会闪屏。
0.9v 是
When PSI is set to the Mid-state, the NCP81610 employs a phase shedding scheme where the power zone is automatically adjusted for optimal efficiency by continuously measuring the total output current (voltage at the IOUT pin)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PHTHX thresholds. When the comparison result indicates that a lower power zone number is required (an increase in the IOUT value), the controller jumps to the required power zone immediately.
我不是不想写中文,是我自己也不会翻译,只能用翻译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简单一点,0.9V 可能只有一相或两相供电(具体的我没板子,我也不确定)。1.8v 全负荷工作。用示波器测 ...

对的,应该和这个信号没有关系,我只是看到其他帖子说这个电压0.9V,以为不正常。 这个电脑开启混合模式  用起没问题,禁用独立显卡也不会闪。只要独立显卡工作就会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简单一点,0.9V 可能只有一相或两相供电(具体的我没板子,我也不确定)。1.8v 全负荷工作。用示波器测 ...

大哥你说的缺相,是查那个地方,求指导一下。我没得波波测试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说的缺相,是查那个地方,求指导一下。我没得波波测试不了

没示波器,那怎么测试呢。一路PWM 算一相供电。你对PWM 工作原理不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说的缺相,是查那个地方,求指导一下。我没得波波测试不了

手工这么好,对PWM 工作原理不理解?没有示波器,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实在不行,把NCP303150 ,全部重焊试下。同时检查32 、33 脚的升压元件。

网友C:
PSI 这个电压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电压,一高一低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
NVVDD_PS这个信号直连显卡核心有1.8v。断开这个信号 分压就正常。 不断开就是一会分压正常一会分压不正常,
你这个明显显卡异常拉低了或不稳定致电压低跳变不稳定。

网友:
换nmos.查反馈

网友D:
这显存重植前,和重植后测试软件报错时,数字都一样吗?

网友:
应该是某一个现存坏了

网友D:
这个故障应该是当显卡以全相供电模式工作时,显卡核心或现存频率提高,现存或核心不良导致的

网友E:
有条件,核心搬个板,能 快速确定

网友:
估计是显卡供电缺项,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好像只能用波波才行

网友F:
mats软件测出来了都看不懂  有人帮忙解释一下嘛  我也有个3060显卡测试所有显存都报错30-70左右

各种说法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说的缺相,是查那个地方,求指导一下。我没得波波测试不了

我打开显卡混合模式,跑分,测量电压。 每个核心电感稳定在0.65V,应该偏低。不会跳变。显存电压稳定1.27v,我测试了31脚有个0.58V,32脚无电压,33脚5V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显存重植前,和重植后测试软件报错时,数字都一样吗?

一样,重植后和之前故障一样,没得变化

网友:
这个是需要打波波么,那个电感无波波 就换那个mos嘛。反馈我查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I 这个电压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电压,一高一低属于正常范围

psi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应该是当显卡以全相供电模式工作时,显卡核心或现存频率提高,现存或核心不良导致的

但是我都重植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核心搬个板,能 快速确定

没得那个条件哟

网友:
曾经遇到过和你差不多的问题,最后是换核心好的 核心已经产生不可逆的损坏 只有更换

网友G:
直接断开psi和核心,强行火力全开就行了,你拆核心?

网友:
跑MODS 的118项 跑不出来就超下显存频率,遇到过一台这个拯救者3070 玩游戏画面闪 显存超频测试报错 换显存好了

网友:
换显卡显存一套 这问题我修到过  5800+3070  显卡短路 换了二手的  偶尔白屏 最后换了全新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F:
mats软件测出来了都看不懂  有人帮忙解释一下嘛  我也有个3060显卡测试所有显存都报错30-70左右各种说法都有

多了解一下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断开psi和核心,强行火力全开就行了,你拆核心?

断开一样闪哈

网友:
闪屏是供电不足或有微短,供电电路排查完可以超频跑一下,跑不出来只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重植后和之前故障一样,没得变化

重植并不代表核心正常啊

网友:
先不说别的,这手工绝对杠杠的

网友:
换PQ4002 PQ4004 改成高功率管子

网友:
把cpu重做了试试

网友:
还是以前可以改集显好啊  判断问题

网友:
你动过NCP303150 这3个芯片吗。如果动过,开机的时候用热成像看看,哪个芯片不工作,我前几天也修到这么一个机器,一开始的故障就是NCP303150 烧了一个,然后换上之后应该是没焊接好,导致了可以开机,可以看电影,但是一打游戏就黑屏关机,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你自己看一下吧

网友:
这里换过的芯片重新焊一下看看,应该是这里问题,缺供电

网友:
我拆联想打黑胶的 老是掉空点 看你着拆的真是完美

网友:
厉害大佬级别 谢谢哦下

网友:
学习打卡,感谢各位地分享

网友:
我觉得目前问题不涉及显存,应该先用示波器看一下信号波动情况,你描述的这个电压变化应该是正常的,如果只有满负荷时显卡异常黑屏,就有两种可能,先换mos管,不好使就换核心了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显卡显存焊盘处理的很好

网友:
大概率核心坏了

网友:
首先查供电,跟核心关系不大,核心供电每一项看哪项无输出,还是得搞个示波器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