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兄弟T720DW打印机显示高温、室内温度过高

楼主(2025-07-15):
请教大家兄弟T720DW打印机显示高温、室内温度过高是打印头还是主板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环温传感器坏了,主板难得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环温传感器坏了,主板难得坏一些

这机器有环境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
有一个,很隐蔽的,在打印头的排线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