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mats软件测试所有显存都报错怎么办

楼主(2025-07-15):
兄弟们帮忙看看是不是核心问题   怎么全部都报错  重置核心还是换核心

网友A:
这么小的数字?把最大那个数字加焊一下

网友B:
BIOS对不?这种情况BIOS是对的话,基本是核心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对不?这种情况BIOS是对的话,基本是核心问题多

客户一直用起的  突然黑屏重启就花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数字?把最大那个数字加焊一下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核心

这么严重吗

网友:
小错是正常的吧,最多搞C0

网友:
然后搞核心

网友D:
这个是用UEFI引导导致的,用传统引导就不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用UEFI引导导致的,用传统引导就不会了

什么意思  用传统引导就不会全部报错吗

网友:
第一遍 不准,在扫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意思  用传统引导就不会全部报错吗

是的,而且你可以用nvmt

网友:
重值c0复测故障值微变化或不变加焊核心复测

网友:
最后考虑核心

网友:
核心重值一下 不行就再重值一下 再不行就换吧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核心坏了。

网友:
就是uefi的问题,这个是pass的,超频测118

网友:
用传统模式在扫一遍 看看

网友:
换一块b85的老主板,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H110以上的主板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直传一句话啊,再来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