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20开机不充电但关机就充电邪门故障,关于ISL9538CHRTZ

楼主(2025-07-15):
就是这种带程序的充电管理芯片才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故障现象。
表现:1,插入充电器不充电,按开机键后进入系统再关机就开始充电。但也只能充一会就没有电流了。
2,插入适配器进入系统右下角提示已接入电源,但充电器没有输出电流。用的是电池的电,并且电池越冲越少。
3,进入BIOS界面提示正在充电,适配器功率65W。但适配器输出电流是0,并且电池电量约冲越少。
4,拔出充电器插头,充电灯依然亮着。似乎充电管理芯片ISL9538CHRTZ依然认为充电器插入,似乎已经程序错乱。
电池已经换新的了,照旧。充电器也换原装的 旧的 好用的了,照旧。 保护隔离已经通过了,此种电流受智能IC控制。没修过带程序的芯片,高手指点是来硬的还是来软的?是换9538还是刷程序?刷那个芯片的程序?

网友A:
板号是什么也不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什么也不说一下

版号213264-1

网友:
查外围条件 比如检流电阻什么的

网友:
充电管理是EC的工作,看看EC相关部分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B:
pr4404 pr4406  pq4415这几个查下。

网友:
需要原装充电器

网友:
第一换原装原功率电源测试 第二检查适配器插入检测    第三 检查保护隔离管  以及电池的放电隔离管是否有不良  特别是G极和S极之间是否二极体值过低

网友C:
我修过类似的,你先检查充电芯片的信号检测开启的引脚附近的分压电阻,隔离电容有没有坏的,没有的话,就换充电端的上下管。换之前你也可以把不满电的电池挂上,反复插拔电源线,看一下PMW信号是不是正常,如果不充电就是上下管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类似的,你先检查充电芯片的信号检测开启的引脚附近的分压电阻,隔离电容有没有坏的,没有的话,就换 ...

用示波器看了下 上下管的波形,实际是充电的。只是电流非常小,小到很难计量出来。我用的功率计来连接原装充电器监视功率。异常充电时上下管波形稀疏。正常充电时波形则是连续而且密集的。感觉芯片像是程序行为异常,执行能力没有问题。

网友:
换原装不同功率充电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了下 上下管的波形,实际是充电的。只是电流非常小,小到很难计量出来。我用的功率计来连接原 ...

看看检流电阻回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E:
拔掉电池  你单用电源  看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4404 pr4406  pq4415这几个查下。

这个3个元件都正常,还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拔掉电池  你单用电源  看看能不能亮机

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7月22日更新,换了充电管理芯片,照旧。我又怀疑是TYPE-C的外挂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了下 上下管的波形,实际是充电的。只是电流非常小,小到很难计量出来。我用的功率计来连接原 ...

充电不受EC控制,只是电源管理芯片,查查手册,看看周围的检流电阻有没有异常,按你的检测结果看,有正常充电,芯片坏的可能就很小,换一下PWM电路的上下管吧

网友:
开机不充电,关机立刻充电。再开机又不充电。

网友:
7月25日,我更新一下进度。我从官网下载了BIOS升级程序。运行之后自动重启,眼看着它在更新运行BIOS,EC BIOS,ME模块,TYPE-C BIOS完成之后自动重启。监测电流立刻起来了,所有的故障全部恢复了。不但可以充电而且可以在进入系统中充电。实际功率57W,关机后仍旧能正常充电,实际功率32W。证明问题应该就是更新了TYPE-C管理芯片的BIOS或者EC bios之后好了。但是好景不长,充电一段时间自动停止后所有症状又都出现了。

网友:
用比原装更大电流的适配器充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