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25-07-15):
开机一段时间后。核心掉电。掉电后无EN.
发现是U504掉电无输出,测1脚电压为0,2脚1.8.
关机后重开机又恢复正常。经反复测试,发现D501的 1 2脚 有时3.3 有时没电压。
测了THERM_OVERT*也没短路,请问这个是由什么控制?

网友A:
D501的1脚没3.3时,2脚你测一下这好像是CPU发热,切断核心供电,

网友:
是不是。cpu
散热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501的1脚没3.3时,2脚你测一下这好像是CPU发热,切断核心供电,

温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501的1脚没3.3时,2脚你测一下这好像是CPU发热,切断核心供电,

风扇正常的,换了胿脂,掉电后狂转

网友:
修好了,走弯路了,头一次遇到供电缺相还会掉电的。服了